那位用过三洋R系列伺服

楼主(2010-10-19):
情况是这样
伺服上电使能
按照说明试运行方法
屏蔽掉正负极限,就是正负极限无效
首页8顺时针旋转,伺服已经锁住了
到 Ad 05
显示 no rdy
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使能1分多钟,就报错41,负载过大,但是我什么多没接空载
本人没用过三洋伺服,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A:
没用过,不过可能是伺服电机有问题。
估计是伺服的编码器受过撞击什么的,胡乱反馈信号。不然不会出现才使能1分多钟就跳过载。

楼主:
原来不是三洋,是山洋,SMC卖的,垃圾
还必须连接电脑,用软件把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先配对
sanyo,翻译不一样?为什么SMC说是山洋电气,不是三洋电机
搞不懂,
另外,根本就无法手动试运转,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