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种状态的Y0输出不同

楼主(2010-10-19):
第一个程序:
LD X0
INCP D0
LD M8000
MOV D0 D10
LD X1
SFWRP D10 K4Y0 K8
第二个程序:
LD X0
INCP D0
LD M8000
MOV D0 D10
LD X1
SFWRP DIO D20 K8
BCD D20 K4Y0
为什么两种情况下Y0输出不同?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BCD,
上个程序是直接用二进制的,下面的是二—十进制的

网友B:
1. SWFR指令的【D·】位不仅确定了数据的个数,而且确定了数笔数据存储的位置。程序1中D0的数据被依次放到K4Y20、K4Y40……,而程序2中D0数据只是放入D寄存器,不会映射到输出点上,这是不同之一;
2. 即使单就K4Y0来看,由于程序2中多了一个BCD指令,也有可能造成输出的不同。然而这个程序中SWFR记录的数据量较小,倒是K4Y0输出两者应该是一致的。

楼主:
谢谢sjm213的热情回复,不过,通过三菱仿真软件,正如你所讲,
程序1,当X0闭合1次,X1闭合1次,K4Y0的输出中Y0 ,Y20.
当X0闭合第2次,X1闭合第2次,K4Y0的输出中Y0 ,Y1,Y20.
当X0闭合第3次,X1闭合第3 次,K4Y0的输出中Y0 ,Y2,Y20.
为什么会有Y20闭合呢?
而程序2,是随X0,X1闭合的次数,依次输出Y0,Y1 Y2.......
原因在哪里?再次感谢!!

网友B:
你用的仿真?那么应该能看到不只是Y20有输出,Y41、Y60、Y61没有变化吗?
原因就在SWFR指令,你先去看看这个指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动作,看明白了就理解了。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帅得被人砍

楼主:
谢谢sjm213的指点为,我明白了!!

网友D:
进制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