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高速计数器来计Q0。0发出的脉冲

楼主(2010-10-19):
郁闷呀!现在有台S7-200CPU是224XP的。用它来控制伺服电机。但是有个动作是从先加速再匀速再减速减完了再以底速运行并在低速运行期间当有I0。0信号时要电机停,而且只有底速运行时同时i0-0伺服才会停。而且整个过程必须不能丢脉冲。

网友A:
编程软件里有个指令向导,然后选择HSC向导,里面有个模式12就是专门用来计算内部的脉冲Q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