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 高速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请问如果设定用X0作为高速计数输入端,PLC里面应该怎么设置呀?
用32位+1指令能计数吗?最高频率是多少? 写程序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新建一个项目,点击软件右上角的,选项 》 选择, PLC系统寄存器设置 》 再点击,高速计数器 》下拉对话框 选择 X0 X1+计数 或者 X0+计数 最后点击OK 就可以。
FP0 高速计数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