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让 触摸屏放动画片

楼主(2010-10-20):
呵呵 怎么样可以让触摸屏 放动画片呢??

网友A:
现在新型触模屏基本具备动画功能,选择功能即可。

网友B:
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用了,我没有用过

网友C:
准备放什么动画片呢?葫芦娃还是阿凡提呢?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动画分很多种,有更随程序相应动作的,有固定不随程序动作的动画,得看你是用的那种了。

网友F:
不如哪个高手发个专贴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G:
说明书上都有啊

网友H:
把触摸屏送给我,我再给你一台MP4,一切搞定

网友I:
WICC可以,GOT的困难
jxh668

网友J:
要看品类,有的行,有的不行、有的难、有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