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fjqz00朋友或台达变频器高手, PC与台达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10-20):
用力特USB TO RS485,型号是ZE413,与台达变频器VFD-M连接通信,在第2请选择被连接的通讯端口与通讯设定,选择自动测试,可以成功;在第3同意以上的参数设定并且与变频器建立联机,确认后出现(校验出错,将要再尝试一次)的提示,请问问题在哪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东西,仅提点建议供参考:
用accessport监控下自动测试和同意以上参数设定的数据,对比分析下,提示校验出错,仔细看看协议校验部分。

网友B:
我用的是USB转RS232,再用一个RS232转RS485,能通讯成功
你这个情况可以试一下这样:
连接测试成功后,看一下当前的通讯设置,然后改成“手动设定”方式,再按“确认”这样试看看

楼主:
fjqz00朋友:试了也没有用!通讯日志显示:校验出错,收到数据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能把你的的软件发给我吗?邮箱是:
c.c10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