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们 这是因为什么啊

楼主(2010-10-20):
出现这是为什么啊 ? 在线等

网友A:
三菱的程序 在比较,校验,传送的时候都要把刚编辑的程序变换。

网友B:
点下F4就好了

网友C:
按F4或者在变换里选择全部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下F4就好了
谢谢 点F4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