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TO K2 K1 K1 K4
这句命令有说明作用?
FROM K2 K5 D380 K4
按照指令说明,第二个模块的模块的第5个通道开始,实际上第二个模拟量模块总共就只有四个通道,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shishi614于2010-10-20 15:16发表的 请教个from, to的问题,谢谢 :
FROM K2 K5 D380 K4
按照指令说明,第二个模块的模块的第5个通道开始,实际上第二个模拟量模块总共就只有四个模块,如何理解,谢谢

杯具啊~~~人家是指BFM区域,楼主理解为实际通道了~~~~~~~~~~

网友B:
老兄你搞错了吧,FROM K2 K5 D380 K4       K2表示第二个模块 K5表示1号通道CH1的平均值。整个意思就是把到D380到D383的四个数据量读出,显示在K5到K8的四个通道上(即CH1 CH2 CH3 CH4)中,好好看看三菱的编程书吧。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和三楼的兄弟解释,谢谢

网友C:
下载手册在这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html

找到专门针对 FROM  和 TO 指令的那几页

TO K1   指的是写 主机边上的第二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K0  第二个模块是K1

TO K1 K1 就是指第二个模块的 1号缓存  模块的缓存要看模块的手册 不同的缓存有不同的含义

TO K1 K1 K1 第三个K1应该是指数值 就是指数值K1

TO K1 K1 K1 K4 后面的K4是指写四个,就是把1号缓存,2号缓存,3号缓存,4号缓存都写上K1

网友D:
站长尊尊诱导,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