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的问题,变频器有强大的调速功能,低电流启动、还可以让电机按设定程序运行、对电机过载保护等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节能功能,节能效果在载重电梯应用中比较突出。而变频器是在我们给定的设定频率下,当有启动信号输入时开始工作。在设定频率不边的情况下,只有启动信号,它就会使电机在这个频率下运行,那么它在运行时怎样根据负载的变化(譬如说电梯空载和满载的时候)来改变自身的频率,而达到节能的效果。它运转频率不是在我们设定之后就不变化的吗?还是有其他的运转模式?先谢谢大家!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变频器不是靠频率变化节能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行后用钳形表测下变频器输入端和输出端看下电流,你会发现输入端比输出端电流小很多。
自学

网友B:
变频器的主要功能是能无级调速,节能是有条件的。例如,水泵抽水。压力高了,降底转速。压力底了,提高转速。要用到压力传感器。在你用水多或用水少时,都能保持一个恒定的压力。
在电梯上没有节能效果。

网友C:
变频器的节能特别体现在有时重载有时轻载的水泵和风机上,在轻载的时候转速降低可以使电机功耗只有额定功率的3-5%而普通接触器控制电机空载电流也有额定功率的30-40%。从而达到节能效果。(以250KW风机计算,在20HZ时,轻载,变频器输出电压只有几十伏,电流约一百安,但是输入变频器的电压是380V,只有约10安培电流,)(250KW风机,接触器控制,风门关闭,轻载,电流是150-200安培)。

楼主:
谢谢大家!
二楼的你好,你的意思是变频器自动改变频率是需要传感器或其他条件来实现对吗?

网友B:
对的!模拟信号,开关信号都可以。

网友D:
他问的是频率的给定方式,我想在自动扶梯上应该有用,可以通过光感探头来实现,当有人时快速,没有人时低速运转。这种方式可以用PLC来提供模拟输出控制,也可以通过两个电位器用继电器来切换控制。

网友E:
轻载和重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它会自动节能。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F:
变频器硬件端子和参数里都有多段速度模式,可以通过程序控制用哪种或哪几种速度

楼主:
恩这个我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