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10-20):
MUL D253 K1 D254
一个数乘以1有什么用?上面指令能不能用传送指令代替

网友A:
可以。
可能是编程习惯不同采用了这个指令。或者调试的时候用了这条指令。

网友B:
或者是备用指令?

网友C:
编程习惯,实现功能就行,用什么指令是各人问题。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