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自动翻页

楼主(2010-10-20):
三菱F930如何通过PLC内部的软元件实现触摸屏的翻页,谢谢

网友A:
不可以的,威伦的就有,但可以用脚本做到

网友B:
GT_Designer:【系统环境】中的【切换画面】中设定;
FXDU:【显示和项目】----【系统设定】----【控制元件】中设定。

楼主:
楼上的 你好 我们厂机器上可以啊 plc的报警会让触摸屏翻到指定的报警页面 还有控制元件理没有翻页啊

网友C:
改变GD100的值,也可以重新设置画面元件,改变其值就可以切换到相应画面。
饿米豆腐

网友D:
向对应的画面切换软元件中写入对应的画面编号就可以切换了
三菱

网友E:
切换软元件数值对应每个基本画面的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们 我说的是930的啊

网友F:
5楼图中,GD100换成D100,PLC改变D100的值就能切换页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