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 变频器 模拟量模块 触摸屏 电机

楼主(2010-10-20):
求助 plc 变频器 模拟量模块 触摸屏 电机 问;怎样用变频器的模拟信号,在触摸屏上显示马达转速 求程式和接线,谢谢

网友A:
正常触摸屏是不能直接接收模拟量信号的,建议用通讯的方式来做。现在的大多数触摸屏都支持MODBUS协议,大多数的变频器也都支持MODBUS协议,你只要根据实际使用的品牌,把两者的通讯接口接起来,这样在屏上直接做一个数值显示元件,地址就直接采用变频器参数对应的MODBUS地址就行了。

网友B:
学学看看
学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