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附件里面的功能块,接口  IN OUT  IN_OUT     STAT       TEMP    其中 IN 0 IN1   IN 2   IN3   数据类型  布尔  0.1  0.2  0.3   0.4  指的是什么?哪里有详细功能块相关资料看?谢谢

网友A:
没看到那是地址吗,

网友B:
如果你有熟悉一些计算机高级语言的话:
IN 输入变量   对于FB来说,这些变量相当于一个形参,而且是只读。
OUT 输出变量    对于FB来说,这些变量相当于FB的返回值。
IN_OUT变量   可读写变量,这些变量相当于指针,传递的是地址参数。
STAT  静态变量,FB执行完毕后依旧保持其值
TEMP  临时变量,FB执行完毕后,系统回收资源,务必注意,系统回收后,会分配给其他需要TemP的FB或者FC使用,因此TEMP必须遵循先赋值后使用,以确保数据正确。
0.0等是相对地址,这些地址取决于附属的背景数据块的起始地址,而对于FC来说,这些地址取决于系统分配的临时区(L)区的地址。

Regards

网友C:
调用该FB的程序中,FB的背景数据块中的变量,如果背景数据块是DB1000的话,那就是DB1000.DBX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