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三菱PLC

楼主(2010-10-20):
台达PLC与三菱PLC主要区别在那里?我看它们的编程指令差不多,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日本的,一个是台湾的。

网友B:
还有价格上面,台达的价格稍微低一些

网友C:
我单位小型机用台达,大中型机用三菱,台达不错没坏过,价格虽然不是很便宜,但比三菱还是便宜些。

网友D:
指令方面,好像步进梯形指令STL,两者也有细微的差别;但我只稍微看了一下。

网友E:
感觉还是三菱的好用些,习惯了
jxh668

网友F:
台达是台湾仿三菱的一类,低端应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三菱应该好用些

网友H:
支持国产,支持台达

楼主(2010-11-24):
谢谢各位高见

网友I:
台达也好用

网友J:
我觉得台达不错,在用的一直很稳定,小型机和三菱差不多。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