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FX2N-32MR用FX2N-485-BD通讯连接问题

楼主(2010-10-20):
用4个FX2N-32MR PLC与FX2N-485-BD 4块通讯模块连接,其中一个PLC带有6个AI-706M输入温度模块,请问这样能使用吗?
另外:当4个PLC组成N:N通讯联网后,各个PLC的数据能通用吗?如1号站的PLC能读取2号站PLC的数据吗?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可以连接,N:N通讯,设置好后,内部有些软元件是共享的
三菱

网友B:
你那个706也接在485总线上的?
这样子N网络应该会有问题的吧!

网友C:
其中一个PLC带有6个AI-706M输入温度模块
如果是用485方式连接温度模块的 那么这个PLC就不能加入这个N N网络了

网友D(2010-11-30):
楼上对头,同解,如果温度模块不采用485BD,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4楼
其中一个PLC带有6个AI-706M输入温度模块
如果是用485方式连接温度模块的 那么这个PLC就不能加入这个N N网络了
但是可以用
自由协议,PLC--PLC--温控模块可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