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本人正在搞一个定长的程序,要求精确到小数一位但是不知道怎\样做请教各位老师,兄弟等指教最好给个实例梯形图,在此先多谢各位于了

网友A:
无非是将整数转化为浮点数,再用浮点做加减乘除运算,最后结果保留为浮点数或再转回整数。
看手册上相关指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将整数转化为浮点数,再用浮点做加减乘除运算,最后结果保留为浮点数或再转回整数。
看手册上相关指令吧~

多谢版主

网友B:
FLT     INT  指令
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T     INT  指令

多谢

网友C:
如果不用浮点也可以的,要是数据不大,可以扩大10.100.100.1000倍计算,也是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用浮点也可以的,要是数据不大,可以扩大10.100.100.1000倍计算,也是可以的呀

多谢,学习了

网友D:
楼主我这里有个浮点数的程序你可以看一下,如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Q281979349 浮点数例子.rar (10 K) 下载次数: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