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测速,测距怎么实现!

楼主(2010-10-20):
PLC测速,测距怎么实现!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PLC
测速 采用 SPD指令
测距 采用 高速计数指令,如OUT C235 K999999

网友B:
SPD或高速计数定时中断都可以吧!

网友C:
用脉冲呀,可以测速也可以测距离。

网友D:
加编码器,或测速轮,利用PLC高速记数就可以了

网友E:
上网找有关PLC 测速的仪器

网友F:
用编码器和高速计数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