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我想买个三菱FX系PLC

楼主(2010-10-20):
本人正在学三菱PLC编程,想买一个实体PLC以供学习之用,我想这样可能学得快一点,请问各位大师:象这样买哪种型号较为适用?当然国产的能通用三菱FX系列软件也行(经济适用型),谢谢!

网友A:
三菱的就搞个FX1N的
国产的可以找信捷的,或是科威的。这两个编程方法基本和三菱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国产三菱PLC,和原装三菱的完全一样,便宜近一半

网友C:
国产的会误人子弟吧,建议还是多花点钱买原三菱的吧

网友D:
FX1N的,即可以扩展,又可以控制伺服
三菱

网友E:
第一次来,很想知道原三菱到哪里买??

网友F:
一般机电市场里都能找的到,不过要先选好型,在网上问好价格,在去,一面被黑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那么你们所提到的几种,买多少点的比较适合?一般价钱各是多少?

网友E:
这几天总在淘宝上溜,大多是山寨的,犹豫了很久,还是下不了手。
毕竟是买来自己学编程的,不想乱花钱。
打电话到三菱公司总部,随便报了一个手机号,让我自己去联系,价钱比淘宝贵多了。一个FX 1S 30 MT的要1800多。
决定去买个松下PLC ,质量应该更有保证。

网友G:
我有一个,可以转让给你一个!!!

网友H:
松下PLC 市场上用的好像不多哦

网友I:
我有个三菱FX2N-32可以转给你啊,QQ404628429我在东莞

楼主:
<我有个三菱FX2N-32可以转给你啊,QQ404628429我在东莞> 要多少RMB?

网友J:
这个专为初学者设计,完善的售后,齐全的教学资料。售价只要150元。学会再学自制PLC。

网友K:
我这就有卖,特价。FX1N,FX1S系列的学习最好,

网友K:
广州虹特科技,81617289

网友L:
也可以用台湾丰炜的,和三菱编程方法是一样的,指令也一样,就是编程界面没有三菱的好用,我就是用它代替三菱的,效果一样,同样点数的价格还比三菱低很多,是初学者练手的不错选择
工控组态

网友M:
我有一个原装三菱FX2N ,16点的,支持所有功能指令,可以转让给你!QQ:173718070

网友N:
给你一个淘宝连接自己挑去
http://store.taobao.com/?user_number_id=66120088
有plc板加24V电源就好了
學無止境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梯形图写51 师傅:我感觉这学习版的PLC输入点数少了点,但还是问一下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