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10-21):
请教:我的电脑重新装糸统后,再装三菱PLC编程软件,是8.25版本的。可是安装后打不开,“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而我的台式机也是同样的糸统,它能够打开。

网友A:
8。25是高版本编程软件,现在跟盗版的XP和7的系统还不能很好的兼容,我估计你的系统程序是在网上下载的现在自己又刻录成盘的。都是盗版冒牌货。。。我用正版XP系统。我老师给的。在高版本都没事。你还是用7.08的比较稳定。

网友B:
是你的系统的问题,我的笔记本也提示同样的问题,我换了一个纯净版的XP系统,安装了GX 8.52,现在运行很好

网友C:
从来不用正版的,没钱
全部是盗版的系统和软件。没遇到过任何问题。
关键是操作系统不要用优化精简过的就可以了。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吧,应该会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了,我来试一试

楼主:
接上次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是同样的糸统,而台式机可以用而笔记本不能用呢?希望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为谢

网友E:
装慢装版系统啦,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