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10-10-21):
公司接了个设备改造的项目,其中有个部分是一个卷筒通过电机带动将纸张送出。。。。。但是由于纸筒送纸后,其厚度越来越小,导致在匀速状态下,纸筒和拉伸部分的张力有改变,达不到一个固定的值。这就导致,要么纸张送的太快,卷到一起,要么送的太慢纸被拉伸拉断。所以想请教各位,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或者有没有个思路来改变。先谢谢了。

网友A:
用编码器,加一快控制版,就能实现你的效果,皮塑机上就都用这个
,

网友B:
方法一、用一个张力传感器检测纸的张力通过在圈轴上安装一个磁力制动器控制圈轴的张力。
方法二、用伺服电机的张力功能控制圈轴的张力。

网友C:
加编码器,恒线速度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虽然还不清楚怎么做,但是大方向有了。

网友D:
用爱默生EV1000非标变频器专门用与收和放功能

网友E:
3楼说的对,这不属于张力范围,只要恒定线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F:
用汇川张力专用变频器控制,能达到你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