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0-10-21):
问下,我一个信号是-2V~6V信号反馈,我只用交流接触器和小型接触器,用开关启动,信号灯正常工作和故障,这个小型接触器能实现信号传递吗?如过能实现用什么型号,不能实现,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实现我的设备。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不知你的-2v~6v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是模拟信号,还是开关信号?

楼主:
开关信号,谢谢了怎么弄,用什么元器件

网友A:
用一个线圈电压6伏或5伏的微型继电器,线圈接在开关信号上。继电器的触点空制你的接触器。微型继电器的型号很多。电子门市部都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