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间动力线路材料选用的问题

楼主(2010-10-21):
我公司最近新建一车间,打算新安装一些设备,总功率在600KW左右,现向供电局提出申请安装一台500KVA的(10KV变400V)的变压器,请问这样合理吗,如果可以,那么在低压侧配电房内安装几个动力柜最合理?

网友A:
要两台500KVA变压器,八个动力柜,四个一组,分两组

网友A:
如果是一个车间两台变压器要并联运行,两个车间的话可以分开

网友B:
600kW是装机容量、还是计算负荷,我不是很熟悉,但知道这两者有区别。
还要考虑,今后是否有负荷增加的可能。

楼主:
有没有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经验,赐教一下呀

网友C:
装机容量和实际负载率差距太大,600KW选500的变压器有点大。你可以按电流算算,选500的变压器没问题。

网友D:
安装几个动力柜主要是看你有多少设备,设备分布情况,不过总负荷500KVA不大,安两三个动力柜就足够了

网友E:
在不增加负荷的情况下勉强可以,至于控制柜你只要把大功率设备分开控制,而小功率设备合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F:
50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是720A.要拖600KW的负载,肯定小了.

网友G:
得选用800KVA的变压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配电柜的数量,一般1到2个分柜。

网友H:
500KVA是视在功率,视在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无功功率这是基础啊,伙计们,500KVA小了点,不过你的总负荷是不是同时运行,还是分时运行,600KW是最大功率和,如果同时开,小了点,建议上2个400的,并联运行,负载检测,小就用一个,大就用2个,自动切换,供电局会负责的。

网友I:
超600KVA要上高配了,那要加大投资的。一般情怳600KVA够用了,至于几个屏的问题,要根据你车间设备的布置情怳而定,电容补偿要一个主屏和一个付屏。

网友J:
一般来讲,装机容量600KW的设备实际用电远小于600KW,用500KVA的变压器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装机的是两台300KW的大家伙就不一定了。

楼主:
接上述问题,我公司车间预计装七个电柜,各电柜控制设备功率分别为(91KW,40KW,80KW,105KW 210KW,40KW,20KW),设备总共大概在17台左右,其中最大的一台设备总功率在150KW,请问各位师傅我这七个是装挂墙式电箱好还是装立式电柜合理.由于现已决定,各控制柜的主电路采用桥架电缆布置,请问一条电缆做几个电柜的主线路合理,又该如何分布,那么我的低压配电房内应该装几个动力柜来控制,几个空开来控制车间里的这些电柜?

楼主:
怎么没有热心人帮助呀

楼主:
各位师傅们帮忙讨论一下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接上述问题,我公司车间预计装七个电柜,各电柜控制设备功率分别为(91KW,40KW,80KW,105KW 210KW,40KW,20KW),设备总共大概在17台左右,其中最大的一台设备总功率在150KW,请问各位师傅我这七个是装挂墙式电箱好还是装立式电柜合理.由于现已决定,各控制柜的主电路采用桥架电缆布置,请问一条电缆做几个电柜的主线路合理,又该如何分布,那么我的低压配电房内应该装几个动力柜来控制,几个空开来控制车间里的这些电柜?

遇到问题你应该多查查资料。
下面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只是我个人工作经验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仅供参考。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公司车间预计装七个电柜,各电柜控制设备功率分别为(91KW,40KW,80KW,105KW 210KW,40KW,20KW),设备总共大概在17台左右,其中最大的一台设备总功率在150KW,请问各位师傅我这七个是装挂墙式电箱好还是装立式电柜合理.
小于50KVA容量的柜子可以考虑使用挂墙式的箱子。大于50KVA的柜子可以使用立式的柜子。具体情况还要参照现场具体分析再作定论。

第二个问题,各控制柜的主电路采用桥架电缆布置,请问一条电缆做几个电柜的主线路合理,又该如何分布,
一条电缆只能对应一个配电柜,点对点单独配线。涉及到用电安全,不要省那一点线。

第三个问题,我的低压配电房内应该装几个动力柜来控制,几个空开来控制车间里的这些电柜?
七个开关控制现场七条回路的柜子。配电房用几个配电柜那要看你配电柜的式样布局。
  •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网友K:
    最好是把车间的设备情况说一下,负载的类型?启动是否频繁?不能简单只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