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我的 proface现在无法操作.  开机后出现的画面, 触摸屏上的按钮无反应, 左下角有信息: plc  not connected (02:FF);              随便按几次后就会出现另外一屏幕,  左上角显示信息, plc not responding(02:FE)  ,屏幕中间信息: pls check data transfer cable, data transfer setting , device addresses , etc .

我检查了cable 是好的.其他的不懂怎么办.

网友A:
1.檢查人機通訊參數
2.plc為何型號,人機和PLC的鏈接方式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还要请教.我是个门外汉,不懂控制的部分.机器有问题,没有电控工程师.只有自己乱摸了.

1.檢查人機通訊參數--------------------------------能否告知怎样检查,是否是在proface(型号:3180053-03)界面里设置.
2.plc為何型號,人機和PLC的鏈接方式---------PLC 是A/B的. 型号:MicroLogix1500CUM
                                                                     ---------从哪里能知道连接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还要请教.我是个门外汉,不懂控制的部分.机器有问题,没有电控工程师.只有自己乱摸了.

1.檢查人機通訊參數--------------------------------能否告知怎样检查,是否是在proface(型号:3180053-03)界面里设置.
2.plc為何型號,人機和PLC的鏈接方式---------PLC 是A/B的. 型号:MicroLogix1500CUM
                                                                     ---------从哪里能知道连接方式.

給你個手冊參考
附件: proface用戶手冊.rar (587 K) 下载次数:202
附件: GP_AB.part1.rar (831 K) 下载次数:24
附件: GP_AB.part2.rar (764 K) 下载次数:20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