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0-10-21):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plc高手们。
要是有控制电路原理图和说明,如何准确画出控制梯形图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或在看原理图,画梯形图时有什么技巧?在话梯形图时,有时我分不清电流继电器和电压继电器是应该设常闭还是常开呀~!望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编程需要工艺流程。电路原理图主要是硬件接线图与梯形图不大一样,关系肯定是有的。技巧,各人编程手法不同可能不尽相同,但功能应该都能满足工艺。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什么样子?不大清楚,没见过。常开常闭与硬件接线和编程手法有关。大部分还是根据硬件习惯来定。
饿米豆腐

网友B: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C:
没有什么规定的技巧,,每个人的有每个人的思路,,能够完成工艺要求,,程序简洁,工作稳定就行

网友D:
我看你对PLC还没有入门,看看最基础的PLC知识吧

网友E:
同意三楼说法

网友F:
你电工基础学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