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的几个高级授权激活不了 求高手

楼主(2010-10-21):
incc6.2的 我有俄罗斯20100909KEY但是没下面的几个 有的发我下
s7vip@qq.com
先谢 有帮忙下次帮上你一定帮您
1:sippa9wrc506023 upgrade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024-8k powerpack
2:ind ethernet softnet-pg v6.2
3:ind ethernet softnet-s7 v6.2
4:ind ethernet softnet-s7 lean v6.2

网友A(2010-11-22):
我没试过6.2,我装的是6.0亚洲版的,就是有台湾国旗那个的(鄙视)那个装授权的时候到是出现过好多问题,例如变量个数不能添加过多等问题。估计你可能也是多选了太多的变量授权了,应该只选一个最大的添加,最低的添加会覆盖最大的添加

网友B:
马克思搞你的鬼。
改掉你的个性签名就好了。
然后我给你个西门子的全系列的各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