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程序 请教

楼主(2010-10-21):
如果不清楚 麻烦请看附件
问题1 第10 ,13步 和第17,20步的执行条件有什么区别吗?一个放在STL S100以前 一个放在STL S100 后?有何区别?
问题2 我先按 X10 再按X11 为什么23步,38步能得电,也就是Y15和Y17能置位,而Y16以及Y10-Y14不能被置位?
问题3 什么是隐藏的RET指令?一个扫描周期 是不是从程序的第一步 一直执行到最后一步?
非常感谢你的到来与解答!

网友A:
问题1:区别在于在S100后的程序需要S100为ON时才会动作。
问题2:因为你的动作不够快,无法在PLC扫描到X10动作后马上扫描到X11,从而导致S100置位,Y0置位,Y0常闭触点脱离。
问题3:一个扫描周期就是从头扫到尾。
下载积分:+1(q60566856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fjqz0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