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0-10-21):
我现在有一台电机的 变频器老是出问题! 显示是 过热 ~是爱德利的 牌子~~ 前一段已经烧掉一个了! 这个才用没多久 有出现这个情况! 2 一般变频器可以调到 60HZ吗? 3 用变频器的电机 怎么去检测电流!

网友A:
一般变频器可以调到 60HZ吗? 可以。用变频器的电机 怎么去检测电流!用钳形电流表,跟测一般电机一样。变频器老是出问题!你电机多大,变频器多大?

楼主:
变频器 和电机一样大的啊! 呵呵我还刚到这个公司来! 我听他们说 他们以前还有一台 也是这样的啊! 60HZ 我都郁闷了啊!

网友A:
如果电机满负载的话,变频器应选大一点。不知你输入的参数怎样。

楼主:
知道了 谢谢了!!

网友B:
显示过热可能是变频器风扇有问题,变频器自带电流显示,改变现实模式就可以显示电流

网友C:
先设置参数调出当前运行时的电流,,看是不是过电流了,

网友D:
电机额定运行频率是50HZ,你却用60HZ,电机能吃得消吗?变频器选择的功率是否合适?如果电机50HZ的功率是3KW而在60HZ时是远大于3KW的。如果想用60HZ时就考虑选择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大。

网友E:
60HZ应该没问题 我就调过 发热风扇看下 负荷重的话可以考虑 换个比电机功率大的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