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接线研讨

楼主(2010-10-21):
请问各位大侠,在电控接线中,最常用的是U型接线耳、O型接线耳、管式接头等,那么请问在元器件上拧紧螺丝用的力矩有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怎样才能做到不容易掉线呀,谢谢!

网友A:
接线柱用U型,电机用O型的

网友B:
使劲就好。嘿嘿

楼主:
请问有没有测试接线松动的设备呀?

网友C:
2.5以下的用1.6N/M

jxh668

网友D:
用电动或气动螺丝刀就好

网友E:
有些设备是卡簧的,不用螺丝的。
饿米豆腐

网友F:
一般说明属上都有说明的,而电动螺丝刀或者带扭力显示的工具都提供扭力显示的

楼主:
哦,我们单位的设备在市场上出现掉线的现象,现在老大让我对此进行整改,希望采取措施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