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西门子工程师都解决不了的网络通讯问题

楼主(2010-10-21):
本人用PROFIBUS-DP网络连了二十站,上位机用WINCC,用了两个中继器,但总有一个站点读不到。PLC和接头都换了能通讯好的。且检查PLC和WINCC的通讯参数设置都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难道西门子工程师没有建议你检查你的每个站允许的最大连接数?
Regards

网友B:
组态里面就少了一个站点吧,,检测那个站点电压什么的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