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0-10-21):
各位大侠:
本人有台机器的PLC程序是请朋友帮忙编写的,程序有点问题,但这位朋友又出差来不急修改。
程序的问题是:X1、X3接通后走全自动流程,走到X10信号发出,Y2、Y3驱动。再X11信号将Y2、Y3复位。但是走到这步就不走了,强制给X10信号都没用。
请教各位大侠问题出在哪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程序很简单,自己监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检查X2、X3、X6、X11、X13信号的接通情况!

网友C:
请楼主检查X10的接线是否有效。然后在线监控PLC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不是接线问题,是因为在X10信号工作区的两端都有X11信号出现,所以造成Y2、Y3运行一次后始终保持复位。
这种问题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B:
改变机械机构,让X11不一直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