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0-10-21):
我用的是国产的触摸屏和OMRON的plc。在变频器驱动电机的时候。触摸屏显示数据跳动幅度很大。变频器不驱动电机时很稳定。我把变频器接地也不行。变频器带动的电机单独走线也用的屏蔽线。两端都接地。把变频器放到另一个控制柜里。电源也从其他地方取的。和触摸屏在的柜子完全隔离。plc也是单独一个柜子。传感器也是屏蔽线单独走线。还是不行。麻烦各位还有其它哪个地方没做到。不胜感激。

网友A:
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加滤波器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方法方法方法很

网友C:
先得看是变频器干扰的是那个东西,,触摸屏里显示的是什么数据,,先找到源头,那就好办了撒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干扰的压力显示数据。触摸屏上显示三个压力变送器读出来的数据。变频器驱动电机的时候。三个数据都变大。

网友D:
电机屏蔽线接地,变频不接地固定在绝缘板上,触摸屏24V供电的开关电源也不接地固定在绝缘板上,OMRON的plc接地端不要接地,这样试试看,我有时是这样解决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变频器载波频率也可以调小一点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压力变送器如何布线?与电机线同线槽?

网友G:
触摸屏里显示的是什么数据,,先找到源头

网友H:
完全没听说过什么叫压力变频器。飘过。。。。。。。。。。。

网友I:
解决问题要从源头抓起!我认为是你的压力 变送器传送的信号不稳定才导致变频器变化大。

网友J:
应该要单端接地,另外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K:
闲着也是闲着,回复一下

网友L:
采集的数据最好求平均…

网友M:
与触摸屏的通讯线屏蔽层单端接地,加磁环!!

网友N(2010-11-20):
PLC加隔离电源,还有是不是你电机的电磁干扰引起的

网友O:
加个压力模拟量隔离器吧

网友N:
把压力传感器的负电压接地试下,我们用的160KW变频电机,旁边有好多压力传感器,都是这样做的,没有干扰啊

网友P:
压力传感器供电的24V电源一定要好且容量选大些,还不行再加一信号隔离模块试试
另外在电机运行时压力值波动大是正常的,尤其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如果加减速时间设置很短,频率变化会很快,压力值波动大就很正常了。还可以再把PID参数再优化一下(如果是闭环的话)

网友Q:
变送器如何布线?与电机线同线槽

楼主:
不是同线槽。都是单独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