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如何代替POD控制PLC,跪求高解答。

楼主(2010-10-21):
本人公司有做电渡生产,因为POD(人机介面) 触摸屏坏了,无法自动生产,只能用手动生产,非常麻烦。
所以想请问高手有没有软件(或自已可以编写一个)来直接控制PLC的,让其输出0-10V 电压,来达到控制电渡机的目地。
PLC是三凌FX系列的, 在此非常感谢帮忙的朋友。

网友A:
可以呀,换个屏或重写程序都可以的。有需要我可以帮你QQ 532904130
QQ:532904130

网友B:
可以,在程序上做文章,

网友C:
不想更换POD的话,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TellUs软件。
该软件为收费软件,非注册版每次可以使用1小时。
另外,没人给你免费搞的,有这个时间精力还不如维修POD或者重新买了。
Regards

网友D:
我专做电镀自动线的控制系统,你们生产线的问题我能帮你解决。如有需要请联系QQ:973078388。手机:15825609156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非感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