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QD75P4的定位数据

楼主(2010-10-21):
我们知道QD75p4有600个定位数据,分别为(DA.1-DA.10)运行形势--M代码。当我们用专用定位指令(PSTRT)启动定位时,如果有10个定位数据编号(10个定位数据)前5个定位数据都已一样,用ZP.PSTRT1指令一次启动1-10个定位数据,请问第4个到第5个是否不运动呢?原因是1到5的数据一样。会不会有错误报警出现呢?

网友A:
一次启动动10步,那你这几步要设置成连续定位的
三菱

楼主:
是用ZP.PSTRT1指令依次启动1-10个定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