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交流220V和直流24V可以使用一个继电器的两对触点吗?哪个拉弧更严重,损坏的更快,负载都是小线圈

网友A:
可以,电压低的更容严重。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引用楼主yexuan521于2010-10-21 23:38发表的 交流220V和直流24V可以使用一个继电器的两对触点吗? :
    交流220V和直流24V可以使用一个继电器的两对触点吗?哪个拉弧更严重,损坏的更快,负载都是小线圈

    可以,但建議要選用那種兩組接點中間還有隔離的那種或是密封型打氮氣的,怕開比肩火花或不小心閃到隔壁的接點造成誤動作,同負載下,直流的拉弧會較嚴重,但可裝個小二極體飛輪掉他.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可以,不串就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以的,只要耐压等级够。要是触点有多的话,建议在两个触点中间空一个触点。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可以的,两对触点尽可能离远一些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以上的回答,我使用了两对触点的继电器,老是会误动作,最后我选用四对触点的,最近一直没出问题。

网友F:
    做试验是可以的,如果制造正规设备还是分开控制的好!

网友G:
    可以的,用四组的就对了
    jxh668

网友H:
    同意3楼

网友I:
    可以使用。注意消弧。

网友J:
完全可以

网友K:
可以,但是如果没必要的情况下请不要着样用

楼主:
两对都是24V或者两对都是220V的负载是否可以这样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