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omron PLC CPM1A-30CDR-A-VI 的解密软件

楼主(2010-10-22):
输出点坏了,想焊的更换继电器,没热风枪,急!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9093.html
成功实验过了可以解OMRON --CPM1A CPM2A的解密成功实验过了可以解OMRON --CPM1A CPM2A的解密!实验CP1H不可以

网友B:
直接电烙铁就好了。

楼主:
直接电烙铁焊不了啊

楼主:
版主啊,威望不够啊,

网友B:
那就引几条线到外面接继电器,omron 的所谓解密软件大部分都是不能读出密码的。所以不要尝试了,,要不就自己直接写个程序覆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