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0-10-22):
那请问朋友,我有15A的(无触点接触器),应该最大配备多少千瓦的电机呢?急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如果带动电机,不能单纯的看电机的额定电流的。

网友B:
电机如果一直启停的话,就3.7KW,如果是开了很久在停,可以配在5.5KW

楼主:
但是无触点也要这样计算吗,有人说不行,那我应该配多大的啊,请师傅们指点。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楼主:
还有多少朋友知道呢?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C:
不能单纯的看电机的额定电流,还要看负载情况

网友D:
建议不要使用在感性负载上。如果必须使用则按大于负载额定电流的2~3倍使用。

网友E:
同意6楼的

网友F:
不超过3KW
下载积分:+1(705494530) 热心助人

网友G:
最好不要用,它就是个可控硅

网友H:
3、4KW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为什么不能超过3Kw呢?普通接触器15A可以带4kw的了,请指教。我应该怎样计算呢?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I:
按启动电流的冲击电流算,启动冲击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五倍,15A的无触点接触器最适用于1.,5-1.5kw以下的电机,,,
下载积分:+1(705494530) 优秀文章

楼主:
10楼朋友,可是我们环境差,用普通的一个月换1-2次,老板怪我们处理不好,每次搞一身的灰,还挨骂,朋友推荐,我就用了,但我不知道怎样计算功率,因为用的效果不错,3个月了没有坏过,我想全换掉,老板同意,但我要做到心里有数。所以叫大家帮忙了解一下,哈哈还是谢谢你。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楼主: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J:
最大只能7..5千瓦。一个千瓦等于两个安培电流

网友K:
你只有试一下了

楼主:
不行太大了 ,有人说只能最大用于1.5kw。不然已启动就烧毁了,我不干式。还是了解明确的功率好一点。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楼主:
望大家支持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L(2010-11-21):
你还是用30A的吧..反正15A和30A的差不了几块钱我30A的用在0.37的电机上一年的损坏率是10%..不包括电机短路和卡死.只是正常损坏.因为电机的起动电流是5倍.但有时起动时卡一下就不行了

网友M:
同意6楼,用在加热上还可以

网友N:
直接用是不安全的,多想想。

网友O:
是380还是220的

网友P:
还是不要用于电机这类感性负载上

楼主:
但是很多用的啊 ,有的说用在1.5kw上一年的故障率是0%,厂家也有保证,但电机和线路损坏除外。但是他说得是天翼科技产的(朗风)牌无触点接触器。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380还是220的

380V的220V的也可用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Q:
平凡启动不要超过5KW

网友R:
要看负载,还要看散热情况,3KW以下为好

网友S:
最大不要超过其负载的1.5-3倍

网友T:
1启动电流看负载大小,一般是二到五倍   2感性负载一般不要用这个,有感应电压的. 3马达最好用交流接触器比较好点
  • 下载积分:+1(705494530) 热心助人

楼主(2010-12-24):
    哈哈 说得好,不过还是有他一定的优势,谢谢朋友。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U:
      不超过3A,建议不要超过1.1KW。1.5KW的重载电机电流会超过3A。这个需要5倍以上的余量,此乃这种产品的弱点。楼主前段时间是卖这种东西的,说如何如何的好,超级了解这种产品。现在怎么又给老板打工,当起了电工。连这样简单的问题也要问大家吗?给人的感觉就是拼命的把你那种东西吸引大家注意力。楼主你好卖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