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8V的脉冲电平提升到24V

楼主(2010-10-22):
我有一台流量计,输出的低电平0.8V高电平是8V 但是PLC需要的输入是要求大于20V, 请问有什么办法把8V的电平提升到20V以上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开关量,串个电阻接光耦。

楼主:
每秒钟有2000个脉冲 是计数用的 用三极管直接放大行吗?

网友B:
用高速光耦

网友B:
6N135

楼主: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 脉冲幅度是从8--22V 输出接PLC
jxh668

网友C:
用三极管直接放大可行

楼主:
普通的三极管 还是用开关管?

网友D:
底电平0.8伏,三极管就导通了吧?。还有干扰问题。最好用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E:
放大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