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QQ:532904130

网友A:
威纶触摸屏   我用的PLC是  OMRON   CP1E     屏里面找不到CP1E    我选的是   C/CQM1         你可以选汇川别的型号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触摸屏   我用的PLC是  OMRON   CP1E     屏里面找不到CP1E    我选的是   C/CQM1         你可以选汇川别的型号试下

问题已解决,谢谢
QQ:5329041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威伦触摸屏里好象没有汇川PLC这个牌子。真不知道要选哪个?

    那可能威纶不支持汇川的产品把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威纶的技术部

网友B:
正准备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