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7重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0-10-22):
GX-7重装新问题求助
三菱GX-7重装,卸载了,也用专用卸载软件删除注册表残留文件了,软件安装在D盘下新建的子目录中。安装后,可离线编程,连线正常。但进行在线监控或从PLC下载程序,编程软件就自动关闭,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谢谢谢谢。
操作系统为Window xp sp3 安装版 Y5.0,安装目录也不深(在C盘根目录下),文件名gx-7,安装时关了360杀毒。重装几遍仍不行,现在怀疑通讯问题,各位大侠还有什么意见?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数据线?SC-09?

网友B:
电脑操作系统格式化重新安装后,再安装编程软件即可!

楼主:
谢谢两位答复,现在编程软件已安好。问题还是注册表里有残留,看样在论坛下载的两个卸载帮助软件不好用。我这次先将注册表里MITSUBSHI文件删除,再卸载重装,软件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