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FXOS的程序能转到FX1S的编程器中使用吗

楼主(2010-10-22):
请教各位师傅,一台FXOS-30MR-ES编程器坏了,现在有一台FX1S-30MR-001的编程器,可以将FXOS里的程序导出,再下到FX1S编程器里吗?需要注意那些问题?接线要改变吗?谢谢了。

楼主:
我是新手,希望能够得到前辈的帮助,再次感谢了。

网友A:
GX_developer软件中【Project】----【Change PLC type】(项目----更换PLC类型)中将PLC类型改为FX0S

网友B(2010-11-28):
可以.但掉电保持的软元件范围不一样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