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空调机组的风压不稳

楼主(2010-10-22):
我是在家短纤厂上班,可我厂的空调机组风压不稳,经常跳来跳去的,我把风压传感器换了,可问题还是没解决。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急》》》》》》》》》》

网友A:
一般来讲,压差大小是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跳动,如果太高就考虑更换过滤器了,再就是风机或变频器有关,
初效50-150,中效80-250压差。
我现在的现象是压差不大,而变频的频率变化大。且风压是跳越式的加减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呵呵,风压是可以跳动。可他带动变频的频率啊。变频的频率波动有4 -5个之多。这就不正常了吧。

网友B:
不一定是传感器的问题,也可能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稳定,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线路干扰等原因,多检查吧。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也可能是电压不稳

网友D:
工频和变频一样吗?

网友E:
和你说个现象,我厂的变频器带动单螺杆泵,频率会像你说的那样比较大的波动,我这个原因是电机带不动里面的胶套,也就是电机超负荷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现在的现象是压差不大,而变频的频率变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