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您好,我用三菱的习惯了,把S7-200 224CN 6ES7 214-1BD23-0XB下面的输入部分当作输出端了,一根AC220作为COM端进到入输入的1M端,然后接触器的控制线进到了0.0端,一通电,发现接触器吸了,我还以为程序中有输出,后来一看坏事了,交流进到了输入点,就赶快拆线,然后和电脑通讯,软件就提示,:UNKNOWN,,带一个问号,找到一个不能识别的CPU,然后,点确定,弹出一个:硬件探测到一个奇偶校验错误的对话框.点确认,又弹出一个:硬件探测到一个断开状况,不能上载和下载程序了,请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坏到什么程度了,还能修吗?我的联系方式是:QQ:474929291,,手机:13269419168,我姓吕,

网友A:
估计麻烦

网友B:
没有问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