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大概有30来路模拟量点,有热电偶和4-20mA,PLC选用FX2n-64mr-001,  最多可以支持多少块模拟量模块,能不能支持?pLC的型号选择能满足么,还有最佳选择方案?

网友A:
一个8AD就8路,接4个就32路了。。。。 当然这是信号输入给PLC。

如果是输出,就要8个4DA,虽然理论上是支持8个的,但5V电的负荷可能不够,还是选择Q00JCPU加几个Q68DAV好。

网友B:
5V电源:
FX2N基本单元电源容量  290ma,
FX2N扩展单元电源容量  690ma。
FX2N-8AD   消耗50ma,
FX2N-4DA   消耗30ma。
看来是足够的。

楼主:
感谢楼上2位的帮助

网友C:
做什么工程,还不如直接买一个神港温度控制器,再与PLC进行通信,多好!编程也方便.控制精度高,用FX2N温度模块功能差,不可以输出SSR控制信号,不能进行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