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一台FX2n PLC,如用1台人机界面和1个工控机装组态王软件和它通讯和控制,能不能实现,应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加通讯板或者通讯模块。

Regards

网友B:
引用楼主hbjy于2010-10-22 15:06发表的 FX2n 可以带两台人机界面么? :
一台FX2n PLC,如用1台人机界面和1个工控机装组态王软件和它通讯和控制,能不能实现,应该怎样实现呢?

一個接本身cpu埠,另一個如果懶得改通信設定就接fx2n-422bd,如果要用485接線就用fx2n-485bd就可以一次兩台並行了.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