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远程监控问题

楼主(2010-10-22):
最近遇到一工程 项目地址在日本 使用的控制模式是 PLC+工控机
使用的松下的PLC 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对PLC进行程序监控、修改、调试
曾经实验过modem 但是程序比较大 速度很不理想
网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A:
可以用GPRS,我公司的设备上每台会配置,只要有中国移动信号的地方都可以监控.

网友B:
纲络、GPRS手机上网等有信号的地方就可以呀

jxh668

网友C:
以太纲络,或+RS232,,MAXO有解决方案

网友D:
打听一下如果用GPRS信号,那么对PLC来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是不是任何PLC多可以使用GPRS信号来通讯??还有电脑同样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