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0-22):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现自学PLC。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做一个设备,要完成5个动作。请问选着三菱PLC时,应该选着什么型号,点数怎么选着?谢谢了

网友A:
选plc要看你需要几个输入点,几个输出点。也就是说你用几个按钮,几个行程开关。需要输入的信号有几个。需要控制几台电机,几个电磁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