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步进阶梯指令 请指教

楼主(2010-10-22):
为什么 第一个S101可以被置位而 第二个图片的S101 不能被置位 ???
如何理解PLC对这两个程序的扫描??? 多多指教!!!
如看不清楚 请看附件

网友A:
怎么看到第二个不能被置位的?
另外这个S101的闭点可以去掉。

网友B:
用SFC编程,根本不用去考虑这样的事情。

网友C:
跳转条件,和跳转目标,满足后没问题,查查看

网友D:
应当都可以。
RET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