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通人机解密

楼主(2010-10-22):
我朋友厂有台屏通的hmi程序,用了2年出现问题,找厂家解决,没想到那家已经关门大吉,不知各位高手是否有屏通解密软件。先谢过

网友A: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重新编辑画面。

网友B:
这就是用垃圾级东东的代价,刚买时便宜,用后就贵了。重编吧!

网友C:
我也遇到一台没有密码 不能下载程序。好像屏通的不能下载画面。

楼主:
我很想支持国货的,以前用台达和hitch的性能还可以,这是帮朋友忙么

楼主:
看来这东西大家都不熟悉呀,真晕了

网友D:
平通的,你用手按住左上角然后上电,3秒,调出画面设置,然后下载,平通太普通。不用破解也能下载,你做一个万能数据线,平通

楼主:
六楼,我下载还是可以的,现在需要上载屏里的程序,因为朋友现在就一台带程序的,那厂家倒闭,没办法了想做个备份,省得以后坏了没办法用

网友E:
平通有一个默认的出厂密码,你百度个平通手册里面有那个出厂密码。不过要是编辑画面的设置了一个另外的密码,那你就别想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8楼,就是设定了其他密码晕菜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