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0-10-23):
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找到外接制动电阻参数把它修改成无效(外加煞车电阻时),无效意思是内部电阻无效,外部有效。

楼主:
谢谢朋友的指点,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参数如何设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