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本人没用过组态软件开发实际项目,但是看到一个项目,用罗克韦尔的组态软件与300进行通信,但是要用到什么OPC软件。

本人只知道OPC在组态与300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其他的都不了解。。。嘿嘿。。。

   大虾们有资料的给点资料,有经验的分享下经验吧。。。

给菜鸟们上上课。。。

楼主:
感觉顶一下

网友A:
OPC就是起个中间过渡连接作用

网友B:
OPC是为了连接数据提供源(OPC服务器)和数据的使用者(OPC应用程序)之
间的软件接口标准。
数据提供源可以是PLC,DCS,条形码读取器等控制设备。随控制系统构成的不
同,作为数据提供源的OPC服务器即可以是和OPC应用程序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运行的
本地OPC服务器,也可以是在另外的计算机上运行的远程OPC服务器。
OPC接口既可以适用于通过网络把最下层的控制设备的原始数据
提供给作为数据的使用者(OPC应用程序)的HMI/SCADA,批处理等自动化程序,
以至更上层的历史数据库等应用程序, 也可以适用于应用程序和物理设备的直接连接。
所以OPC接口是适用系统的很多场合的具有高度柔软性的接口标准。